DJI大疆WKM +Z15+NEX-5N云台突发故障,求大疆,给解释

楼主(2012-10-23):
今天飞任务,设备WKM+Z15+NEX-5N,之前飞无任何问题,今天为突发状况。飞行高度200 直线距离300。

网友A:
用备机啊,别告诉我搞航拍都没备机啊,先把活干下来再说啊。然后让DJI去修

网友B:
只是云台问题,大不了重拍而已

网友C:
电量报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量报警了。
云台DU立供电的!

网友D:
猴子抽筋了

网友E:
云台要独立供电,连接云台的只要信号,不要电源,否则就会出现你的现象

网友F:
伤不起啊!

网友:
真稳啊,高商业航拍至少得3台啊

网友G(2013-04-17):
一台不能搞吗

网友G:
我认为还是接收干扰问题

网友G:
接收机放那里呢,用的是什么接收,天线怎么放的

网友H:
电压一直在报警呀,是不是没电了

网友I:
是不是接收天线没不好,导致间歇性云台失控?

网友J: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56114&extra=page%3D1&pag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