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换尾巴问题

楼主(2012-10-23):
我的是亚托450 pro v2,想把尾巴整个都换了,不知道哪个比较好,看了冰人的双推,不知道有没有轴传的,如果有需要买哪个,整个都要换,现在不知道冰人的买那些配件,麻烦高手指点

网友:
  冰人目前还没有轴传尾波~ 用其双推组建直接换掉原件即可~

网友:
亚托也有双推啊

网友:
换冰人双推及推力尾桨夹足矣

楼主:
主要是我原装的尾轴有点弯了,而且极不顺滑。想用飞越的一体尾箱陪冰人的双推加尾桨夹,这两个可以配合好吗?原厂的东西一个不用。不知道还需要什么配件,螃蟹爪?

楼主:
要是改皮传怎么改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我原装的尾轴有点弯了,而且极不顺滑。想用飞越的一体尾箱陪冰人的双推加尾桨夹,这两个可以配合好吗 ...

那些配合都很好,但必须用原厂螃蟹爪和塑料连杆

楼主:
哦,谢谢。飞魔士和冰人比精度那个更好点啊?

网友(2013-01-31):
引用 楼主:
哦,谢谢。飞魔士和冰人比精度那个更好点啊?

飞魔士没用过 冰人的精度很不错  改皮传的话可以在冰人家买一体尾波箱 皮带 再到飞越买个轴传改皮穿尾管夹座就ok啦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