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单翼新手进阶求教!!

楼主(2012-10-23):
   本人新手第一架飞机是1米4的冲浪者,从冲浪者首飞到现在没有炸过机,飞了大约50多个起落。翻滚,超低空通场,倒飞通场都没有问题飞机也调的很好飞,以前是玩直升机的。在凤凰模拟器里也经常玩固定翼。现在转投固定翼了,冲浪者飞久了想上像真机下单翼的。前几天买了一架FMS的F6F1米1翼展,为了在空中好辨别姿态把飞机喷了漆!有些丑请勿喷!现在还没有试飞,FMS的这架飞机我把起落架加强了 2个机翼也都对插好以后用热熔胶固定了我配的是原厂电机+飞腾30A电调+12克银燕金属舵机用2200的3S电池。现想请教飞过这个飞机的朋友和老手几个问题!
首先是起飞原来冲浪者是手抛这个得在地上滑跑起飞(油门大约多少,起飞时机头角度多少不易失速)其次平飞大约油门多少,姿态调整时副翼的灵活程度(冲浪者的副翼不是很灵活感觉就像慢半拍)转弯油门大约多少时容易失速。降落时是关油降落还是带油门降落带多少油门!请大家教我!!!谢谢

网友:
LZ高人啊,居然不炸机,俺表示俺是一路炸过来滴

其实LZ的几个问题挺难回答的,因为无法给出准确数值,只能给个大概。

滑跑起飞对泡沫机来讲不困难,自己可以在地面跑一跑试试鸡鸡的状态就能感觉出来应该用多大速度起飞,鸡鸡离地后只要不拉杆太猛,让鸡鸡慢慢加速就木有问题,试个几次完全就可以随意起飞了。平飞油门就随意吧,多大我都试过,尤其是低空低速大仰角通场很考验自己对鸡鸡姿态的判断和把控能力啊。我想LZ可能最需要关注的应该是降落,先在模拟里练到降落100%成功而且基本是完美降落再上真机最保险,肯定是带油降落,但高手除外,我自己也试过关油降落,必须得迅速且准确地调整好鸡鸡姿态、高度及速度并进入正确的下滑线才能保证正常降落,很难

网友:
好好安心的玩滑翔机了...玩什么象真机哦....你那是象真机吗?

网友:
全油門,45度上升絕對沒有問題,不過要留意尾升降板中間連接處很易斷開要加固,副翼及升降板角度不要太大,不要超過15度,如用垂直尾舵轉向最好加副翼混控或只用副翼轉向,升空後3/4油門已很快,此機飛行都算靈活,所以控制各舵不要過大,我的機己飛過佰個起落,不過在一次降落時遇上側風,撞上路牌已斷開多塊收工了.

网友:
我的第一架固定翼就是这个,很好飞,起飞拉点升降就好,多了会失速,尾轮虚位大起飞要注意

网友:
上涵道试试?

网友:
飞下就知道了

网友:
多好的机机啊 被你涂成这样

楼主:
顶上去求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