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E6 双桨的怪现象

楼主(2012-10-23):
各位:

我刚刚装好的JR E6-550。发生如下的奇怪的双桨现象:
(1)第一个起落:无双桨,机身无可见震动;
(2)第二个起落:双桨1CM左右(浆 尖差),震动严重;
(3)把横轴拆掉,检查并无异常。再把横轴重新装回。再次试机。无明显双桨,无可见震动。

奇怪了!什么配件也没换就好了。原装的旋翼头也都装配没问题啊。

不知给位是否碰到类似情形?

网友:
真是奇怪

网友A:
请问你的E6用的多大的桨,用什么舵机啊?

网友:
是怎么个情况

网友A:
最近也在关注JR E6-550,但这飞机只能装小舵机,不知道用500-550的桨,舵机力量是不是会不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也在关注JR E6-550,但这飞机只能装小舵机,不知道用500-550的桨,舵机力量是不是会不够啊

刚刚装了台E6-550,原装舵机是日本产的,已经够力了,可以暴力3D,马达动力也非常好。感觉一个字“爽”。

网友B:
第一次试飞,起飞时也有震动,后来把大桨螺丝拧紧后就没有了。

网友:
E6-550是一个很失败的作品,机身无任何变动 ,标准舵机不能用,只是把大桨和尾管部分加长了,看了蛋疼,只见过550改600的,没见过500改55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试飞,起飞时也有震动,后来把大桨螺丝拧紧后就没有了。

对,大浆的螺丝要拧得 比较紧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也在关注JR E6-550,但这飞机只能装小舵机,不知道用500-550的桨,舵机力量是不是会不够啊

大浆用的是510的。舵机是小舵机。DS11斜盘,DS3500G尾舵。感觉力量可以。也可装标准舵机,有留安装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的E6用的多大的桨,用什么舵机啊?

大浆用的是510的。舵机是小舵机。DS11斜盘,DS3500G尾舵

网友C:
真的可以装标准舵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