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请教:EAGLE 最新版X6多轴飞控用什么模式的控比较好呢!求指导!

楼主(2012-10-23):
EAGLE 最新版X6多轴飞控据卖家说是KK的,但是说明书上没有标明遥控器的模式!求老鸟指导,是用固定翼模式好还是直升机模式好?控的设置上有什么要求?

网友:
固定翼模式,所有设置均为默认设置。具体连线看飞控说明,我不知道。。。

网友A:
只能是固定翼模式 没别的
基本默认就行 做多调一下油门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是固定翼模式 没别的
基本默认就行 做多调一下油门曲线

十分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

见外了  慢慢研究吧

网友(2013-04-08):
这种飞控设置起来很省事,但哪位老魔知道它的偏航怎么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