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5轴进军,开始动手我的AC轴

楼主(2012-10-24):
做好小雕蛮久了,总想还做点什么。

往更深入应该就是5轴加工了。

开始动手做我个AC轴

平台@150 可以换装@100的卡盘

网友A:
请教楼主,AC轴的轴线与Z轴的轴线是不是一定要相交于一点?期待.................

网友:
高手   看看楼主的加工母机

网友:
支持,来些具体的。

网友:
这又一高手出现了!!

网友B:
支撑端的立柱加跟筋做成T形的比较合理吧

网友:
要不就两边加筋做曾槽钢U字型

网友C:
楼主是用啥软件画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AC轴的轴线与Z轴的轴线是不是一定要相交于一点?期待.................

不是很明白你的是什么意思 绕X轴旋转的称为A轴
绕Y轴旋转的称为B轴
绕Z轴旋转的称为C轴

相交是相对的 不是绝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撑端的立柱加跟筋做成T形的比较合理吧

就没指望支撑端能起什么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用啥软件画的图

UG NX 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