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凤凰4.0无法使用3D场景怎么办

楼主(2012-10-24):
如题 选择3D场景就会出错

网友:
我的有时候也这样,但不是每次!

网友:
看看用内存修复工具试试看,有不能read修复的软件

网友:
换个好点的电脑

网友:
也有可能是没装DIRECTX9

网友:
我也来试试这个3D功能,一直还没有用3D呢

楼主:
谢谢 藤椅的解答 安装了修复工具 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