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DEVO RX801拆开什么样子

楼主(2012-10-24):
[10.18]刚买的新接收就拆了

芯片上的字是这些:

T212

CYRF6936
40LTXC
1143 A 04
CYP656187
CH1

MEGA88P
AU1117
(32)

12.000

网友:
我要看反面

网友:
莫名其妙,什么意思?

网友:
外壳做工一般

网友:
板子还可以 别的我也看不出来

网友:
LZ真厉害!  连接受机都会拆了~

网友:
不明白的飘过

网友:
还有侧面  一次拍个够拉

楼主:
没啥,就是手贱了。顺便看看做工

网友:
应该是机器焊的,板的做工不错
就是不知道性能怎样?期待。。。。

网友:
上面那个芯片啥字?  cc2530?

网友:
电路板还行啊,不知道反面是如何。

网友:
反面焊点看不到

网友A:
可能是dsp接收方式。

网友:
双天线,但是单IC?这不坑爹么。。。 2801还是双天线双接收IC呢。。。

网友B:
2530?这个成本很低啊

网友C:
做工还不错,拆开厂家还保吗

网友D:
拆了没焊,可以保修的。飞飞机壳子炸坏了也是保修的

网友:
板的做工不错

网友E:
华的做工是很不错的。额的D10接收太大放不进机肚里就被我拆了外壳。拆来一看挺好,天线和板子的连接不是直接焊接,而是通过一个镀金插头连接。

网友F:
华科的工艺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