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固直双修的打算了。求教,DEVO7飞固定翼合适不?买哪种接受好?舵机数字模拟通吃吗

楼主(2012-10-24):
有固直双修的打算了。
求教,DEVO7飞固定翼合适不?
买哪种接受好?
接受器能把数字模拟舵机通吃吗?如辉盛9克舵机,数字的模拟的都行吗?

有点性急,商家都没起床,就发帖来问了。

网友:
可以啊  配华的接收

网友A:
呕液兄:

玩普通电固,配较便宜的 Devo 4通接收便可。
如要玩"电动起落架"、"襟翼/减速蝴蝶板"、"拉烟" 便要配Devo 7通接收。
用便宜舵机便行,多备AB胶、带纤胶带和各款炭纤管补强用。

欢迎进入固机世界。
陈伯

网友:
首飞塞斯纳。炸了、从此告别固定翼。

网友B:
呕液哥现在很强大啊,车模,航模,以后会是船模?

楼主:
RE: 有固直双修的打算了。求教,DEVO7飞固定翼合适不?买哪种接受

引用 网友A:
呕液兄:

玩普通电固,配较便宜的 Devo 4通接收便可。

只有七通以上接收买啊。辉盛的9克舵机支持吧?没注意到有四通的接收

楼主:
RE: 有固直双修的打算了。求教,DEVO7飞固定翼合适不?买哪种接受

引用 网友B:
呕液哥现在很强大啊,车模,航模,以后会是船模?

车模已经放弃,船模没兴趣,还是最爱直升机!

网友:
舵机应该是通吃的,你一步到位整个D10吧, 反正我是知道D10接收有个舵机选择的。

网友C:
要玩就玩3d机嘛

楼主:
RE: 有固直双修的打算了。求教,DEVO7飞固定翼合适不?买哪种接受好?舵

引用 网友C:
要玩就玩3d机嘛

已买epp3d,大大超过预算,花了1200,有空来玩玩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买epp3d,大大超过预算,花了1200,有空来玩玩啊

呕液兄:

epp 3D机要1200元?这可是巴沙木机的价钱啊!
可否略作介绍?

陈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呕液兄:

epp 3D机要1200元?这可是巴沙木机的价钱啊!

空机310元啦,模拟金属舵机22元一个买了5个1个备用。接收机160元。电机2216电调40A的,130元。包括4块电池324元

网友A:
引用 楼主:
空机310元啦,模拟金属舵机22元一个买了5个1个备用。接收机160元。电机2216电调40A的,130元。包括4块电池 ...

呕液兄:

很好。
秋冬季风大,如加装155元的 "Eagle A3 Pro"飞控,
可助你更易享受3D的乐趣。

陈伯

网友:
引用 楼主:
车模已经放弃,船模没兴趣,还是最爱直升机!

固定翼打算是什么,我估计我很适合滑翔机,反应迟钝...

楼主:
RE: 有固直双修的打算了。求教,DEVO7飞固定翼合适不?买哪种接受好?
引用 网友A:
呕液兄:
很好。
固定翼还有飞控这种东西?俺真是孤陋寡闻!
先飞着试试,俺这里风不算大,以后研究飞控看看。

网友D:
老兄在飞机上投资可真不少,我也固直双修,建议固机一定要玩大的,低于1米的不要折腾了,翼载荷不容易做小,大翼载荷的都不好飞,容易失速。飞机太大的又不好带,1.2~1.5米的携带和飞行都不错。我有个朋友的自制2米飘飘可以飞的比走路慢,经常低空2米逗小朋友

网友D:
大飞机动力不一定大,2米的飞机用2204的我也见过,镂空减重做小翼载荷就可以了,但抬头倾斜角受限制,筋斗是翻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