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T8F怎么设置(涉嫌广告已屏蔽) 飞控失控保护

楼主(2012-10-24):
谁用FUTABA的遥控啊,我想问下FUTABA T8F怎么设置(涉嫌广告已屏蔽) 飞控失控保护啊。我用天地飞的方法不行啊?如果知道的请告诉我把,万分感激

楼主:
谁用FUTABA的遥控啊,我想问下FUTABA T8F怎么设置(H) 飞控失控保护啊。我用天地飞的方法不行啊?如果知道的请告诉我把,万分感激

网友:
看索命书..........

网友A:
哪个飞控?

网友:
慢慢研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哪个飞控?

一横两竖飞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横两竖飞控

不明白……

网友:
涉嫌广告已屏蔽

网友C:
飞控是不知道失控不失控的。失控返航,实际是接收机把模式通道打到了返航模式。对飞控来说,是遥控器手动打了返航,还是接收机觉察到了失控打到了返航,飞控觉得都一样,都是接收机给了返航模式对应的舵量。

理解了就很清楚了。遥控和接收机设置失控保护,使得模式通道,在失控保护时输出返航模式对应的舵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控是不知道失控不失控的。失控返航,实际是接收机把模式通道打到了返航模式。对飞控来说,是遥控器手动打 ...

怎么我没听懂。。。我就全部保持啊,非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