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深人士请进

楼主(2012-10-24):
四轴新手,想入手一套550设备,机架自制,需要上什么的设备,玩过固定翼,**

网友A:
入门条件好可以用 DJI F550或 F450套装,可以省一些麻烦,如果要DIY的话,可能需要懂一些基础知识才能组装,毕竟是多配件组合而且还要上天。选择也有不同,入门机动力可以考虑便宜点的XXD套装和玉兔飞控,遥控器尽量好点的8通以上。电池也无需过大,2200ma左右的足够,2块足矣。将来升级,这些电池可能都已经废了,所以没必要买那么多。切记刚入门不要追求过高或过大的动力,很危险,尤其是调试的时候。

网友B:
一看到标题写着资深人士近 我就真不好意思说啥了 还请老资格们指点一二八

网友C:
实在不行找个师傅,教教你~

网友D:
俺是来学习的!

楼主:
大家一起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