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来了,电池又不中了,怎么办啊???

楼主(2012-10-24):
最近温度下降的比较多了,感觉锂电的性能比夏天时已降了20%左右,到了冬天容量又要成一半了。
我在想如果在充电时加温,在放电前保温,不知道是否有效果。

网友A:
学习,有经验的都来说说

网友B:
放胶袋里,半浸在热水中充电。
放肚子上保温带外场。
陈伯

网友C:
上天前一直保温,就行了。

网友D:
出门时每个兜揣两三块,到了飞场一块块拿出来飞

网友E:
不清楚 希望有高手解答

网友F:
冬天飞油的

网友G:
改核动力

网友H:
用TP电池吧

网友I:
网上有卖那种简易的保温箱,几十块钱都有,还能当电池箱用。装一箱电池出去飞就行了。

网友J:
用囗吹热它

网友K:
天气冷电池为什么回容量变小?

网友L:
核动力,牛逼

网友M:
引用 网友K:
天气冷电池为什么回容量变小?
同问

网友N:
搞一个保温箱,内放热水袋若干,多余空间放电池,用一块取一块,很管用!

网友O:
冬天确实很麻烦啊~!尤其是北方!南方还要好多了~!犯愁!入魔以来冬天都是歇着的没法出去飞了~!一个是冷一个是风~!

网友:
其实很简单的 你在电池外面裹上一层3mm左右的海绵布就行了 效果很好 不飞的电池就揣在衣服内兜了 这样直到这块电池放完电 也不会凉
其实相比电池性能衰减 我更担心的是机器从室外拿到室内 水蒸气冷凝进电机和电调 导致锈蚀  这个就很难办了

网友P:
冷天的升力比热天的升力要好.所以不必担心.

网友:
还在穿短裤在飞的路过。

楼主:
看来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网友:
南方也没好到哪,去年过了个冬,电池坏了好几块

网友:
电池放车里,飞前拿出来。

网友:
我的小油机也抹事后油封机了,东北天已经冷了打火费劲,风也太大冻手,正好我这种纯新手可以在家好好练练模拟器

网友:
准备封机的路过

网友:
啦啦啦,我忘了这个问题啦,看来现在不是玩机好时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P:
冷天的升力比热天的升力要好.所以不必担心.

呵呵,也是啊热胀冷缩对任何物质都有啊

网友Q:
这么简单的事儿
我教你!!
   出门前,把热水倒进保温杯,然后再把水倒出来,此时杯子是热的,然后用塑料袋把电池裹好放进保温杯里面,直接出门!!

网友:
引用 网友M:
同问

化学平衡。

网友:
引用 网友J:
用囗吹热它

忒坏啦。哈哈 我路过的

网友:
开车放暖风口就好了

网友:
我就俩电池,揣怀里 :)

网友:
这么说因为冬天没的飞或少飞,南方模友的整体水平应该比北方的高 ,想问一下北方的朋友,手指会不会因为不灵活炸机呀,有什么手指保温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Q:
这么简单的事儿
我教你!!
   出门前,把热水倒进保温杯,然后再把水倒出来,此时杯子是热的,然后用塑料 ...

这个主意不错~~~

网友:
天气冷了,内阻会成倍增加,所以感觉电量下降很快,电池软弱无力。可以充完电后,飞前保温,要不停飞。

网友:
直接用大电流猛冲啊啊 这样就热了 在爽飞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