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有人用过这个动力套没有,麻烦帮我看看,谢谢大家。

楼主(2012-10-24):
因为才自己做了条60长的木O想配套动力,想买套便宜的先试下,主要是想检验下自己的手工怎么样,但现在就是不知道这套动力怎么样,该配多大的浆,什么水冷套合适,我看了半天也没找到合适的水冷套,电机外径35,请各位前辈指点,谢谢。

网友A:
有点假...电机已经带水冷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点假...电机已经带水冷了...

电机自带水冷以前FSD也有类似的电机,不过这价格感觉这质量没保障哦!还是那句话省钱是费钱的开始!你一步到位买个好电机比你买差电机一直烧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自带水冷以前FSD也有类似的电机,不过这价格感觉这质量没保障哦!还是那句话省钱是费钱的开始!你一步 ...

哦,谢谢前辈指点,主要是自己做的船壳想试下手工怎么样,我还不确定能否在O艇的道路上坚持下去,另外该配什么型号的浆呢,或者能否给套一般点的动力配置。

网友:
你一步到位买个好电机

网友:
浆要试着配,建议那你从30外径的浆试起,全速一分钟,看电机温度,在决定往小了换还是往大了换。如有不对欢迎指正。

网友:
2个字,垃圾

网友:
也在选电机,边看边学习,想问一下这个无刷电机2级,4级如何选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