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0mA/11.1V锂电,拆开能做天地飞7控的电源?

楼主(2012-10-24):
      各位大侠,我的一块2200mA/11.1V/35C。其中一片大肚子了,充不进电。其他两片正常,能不能拆开用作天地飞7控的电源啊!其电压是3.7V的不?
      谢谢啊!

网友:
完全可以的

网友A:
完全可以。我是用大肚子的动力电用针扎放气后做控电的,使用很正常。

网友:
前提是你的天7能不能装得下!

网友B:
能问出这个问题,还是不要自己动手改的好。

网友C:
把好的2片 并联 就可以了

网友:
单片3.7V当然可以用,2片并联,只要能放下,效果更佳,接口自己改

网友D:
可以的啊,我这么干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好的2片 并联 就可以了

谢谢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的啊,我这么干过!

能否告知一些,具体操作。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问出这个问题,还是不要自己动手改的好。

兄弟,万事开头能啊!!所以想动手弄弄!!呵呵!!不要笑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我是用大肚子的动力电用针扎放气后做控电的,使用很正常。

不用把坏的那块电池拆掉吗??谢谢!

楼主:
各位大侠,我问的还有一个问题是:天7用锂电的话,是3.7V吗?我有点搞不懂,镍镉电池是6V,锂电是3.7V。不明白,故有此一问,菜鸟一个,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各位大侠,我问的还有一个问题是:天7用锂电的话,是3.7V吗?我有点搞不懂,镍镉电池是6V,锂电是3.7V。不明 ...

天七的后盖上写着3.7v~6v,所以这个之间的电压都可以,镍镉电池不是6v,是1.2*4=4.8v,锂电池标称是3.7v,充满电是4.2v,电压到3.7v就说明没电了,要充电,镍镉电池标称电压是1.2v,充满电好像是1.42v,电压到1.2v就说明没电了,天七用锂电的话是1s 3.7v没错,2s就要烧遥控器了。你的电池是3s的,也就是说是3块锂电串联,电压是3.7*3=11.1v,你改遥控器电池应该把三块(或者两块)锂电并联使用(切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七的后盖上写着3.7v~6v,所以这个之间的电压都可以,镍镉电池不是6v,是1.2*4=4.8v,锂电池标称是3 ...

谢谢!感动啊!这么一说我懂了!

网友:
能坚持多久?

网友E:
用一片11.1v 2200mA就可以

网友:
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一片11.1v 2200mA就可以

这样的话,不是烧控了!!
11.1V电压高了啊!

网友:
只用1s、电压只有3.7v

网友:
只用1s充满了才4.2v可以用我改过的

网友:
是这个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一片11.1v 2200mA就可以

那就是要把他拆开了!重新焊接,我用的是山寨B6充电器。直接用平衡充的头可以充电了吗?还有一片的话,一般可以用多长时间啊!麻烦告知,谢谢!

网友:
一般可以用4小时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我是用大肚子的动力电用针扎放气后做控电的,使用很正常。

用针扎放气可以,早知如此…

网友:
为什么我的天六是八节电池的呢

楼主:
热心人就是多啊!谢谢!
随便问一下,电池充完电可以马上飞吗?
用完是不是要冷却20分钟再冲电?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针扎放气可以,早知如此…

兄弟,这样做会短路否!!呵呵!1
我可不敢,也有一块,大肚子。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反正现在还在服役!

楼主:
就是麻烦点,上之前,用万用表量一下,下了也量一下!呵呵!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兄弟,这样做会短路否!!呵呵!1
我可不敢,也有一块,大肚子。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反正现在还在服役! ...

试下无防,因我的电池全部丟了,无得试才有早知如此…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试下无防,因我的电池全部丟了,无得试才有早知如此…哈

冒险精神,有科学家的风范啊!

楼主:
控电池已改好了,天气好的时候去试试!!呵呵!
还是谢谢各位!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兄弟,这样做会短路否!!呵呵!1
我可不敢,也有一块,大肚子。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反正现在还在服役! ...

其实我已用一片电池做了遥控器电源。告诉遥控器现已更换锂电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实我已用一片电池做了遥控器电源。告诉遥控器现已更换锂电就可以了。

兄弟,还有一个问题是:做控电后,一般冲满电。没有很快用完的啊!不是满电保存?那不是电池很快就大肚子了啊!你是怎么弄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兄弟,还有一个问题是:做控电后,一般冲满电。没有很快用完的啊!不是满电保存?那不是电池很快就大肚子 ...

我理解电池大肚一般是电池质量问题,我买左二块电,同样操作同样使用,有一块怎样都没问题,有一块就不行了。根据论坛锂电特性有好多介绍,充放保存都有…一大堆。做控电后电池不是很快就大肚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理解电池大肚一般是电池质量问题,我买左二块电,同样操作同样使用,有一块怎样都没问题,有一块就不行 ...

谢谢了!!

网友:
锂聚合物电池并联充电好像不好吧。。。

网友:
当然可以。。。把两块没问题的改成1S2P就OK啦。。。可是要注意下电池能不能放进你的控。。。这是问题。。。

楼主(2012-11-28):
已经改好使用,总感觉还是不错。就是那个倒霉的控,明明电压有4.2V。有时候还低压报警。一般我是用二个小时左右就充电!呵呵!

网友G:
据说开关不好有压降,拆开收拾下,我用900mA改的,单节都能用不到两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