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杂七杂八,望强人解答。

楼主(2012-10-24):
1,箱式轴承SCS型一般都是整体的,但有一种侧边割开一条缝,可以调节配合松紧度,大家觉得哪种好些?那些整体的滑块又是如何调节与光轴的松紧的?如果不能调,那会不会手感到间隙?
2,坛子里模友用角接触轴承夹在光轴支撑上代替丝杆座,可以吗?这样很便宜。
3,如果角接触轴承内径是N毫米,那么丝杆应该车多大直径与之配合?是N-0.1还是n-0.01毫米?
4,用10厘米槽钢做机架,XY轴用30光轴,Z用20光轴,X光轴长50厘米,Y光轴长60厘米,这样的行程可以达到35*40厘米吗?能加工铝合金吗?为了加大加工面积,可以再加大光轴长度吗?
5,光轴的支撑,一种是用支撑座,一种是两端钻孔攻丝后用螺丝固定,各有什么利弊?用螺丝固定其实就是靠拉紧后的摩擦力固定,会不会后期移位?
6,用槽钢制作,没有铣床磨床,靠手工怎么调教平行、垂直?是需要个基准平面还是可以先制作Y轴,然后以Y平面为基准调试其他的平面?
    先想到这么多,求教于诸位达人,谢谢!

楼主:
顶一下,望达人赐教。

网友:
我不是强人,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回答,仅供参考
1.没有标准答 案。需自己试试
2.丝杆支撑座没有轴向约束力。
3.0位精度
4.按设计来做。都要放大一号,或者用带座的
5.以实际受力情况定,需按设计计算。
6.做好以后 自宫一刀,神功即可练成

楼主:
谢谢楼上的模友。
但“0位精度”是什么意思?一个轴承内径是N毫米,难道穿在其中的轴也是N毫米?能穿进去吗?我以为与之配合的轴应该小0.0几毫米呢。

网友:
路过,看高人高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