忙帮判断GS-9025MG舵机坏哪里了?

楼主(2012-10-24):
是
舵机
电位器问题?
还是马达电刷的问题?

网友A:
扫齿了吧

网友B:
电机电刷挂了,换电机或者舵机吧

网友C:
电机问题,应该是断了一组线。

网友D:
新舵机属于电位器接触不良,老舵机属于电机电刷快断了,接触不良。

楼主:
应该算新舵机吧,但我感觉是马达问题。需要替换下好的舵机的马达才知道问题了

网友E:
电机电刷磨损,赶紧换,否则要烧MOS

网友F:
马达电刷~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