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三角翼问题

楼主(2012-10-24):
80多公分三角翼
平飞,加油门向下扎头,收油门滑行向上钻。
是推力线不对吗?应该怎样调整?
推力线水平,向上,向下都试过,还是有此问题。
麻烦大家给分析分析。谢谢!

网友A:
重心也应前移一些吧,先调到能正常滑翔的重心位置,再调推力线。

网友B:
个人意见:加油向下说明推力线不对,应向上调;收油抬头说明重心不对,重心应向前调。

网友C:
首先是啥飞机,涵道还是尾推;
与重心关系可能不大,因为如与重心有关,加减油门的情况不是如是说的大幅度上窜和下窜;
如果在不急加或减油门情况下,飞机可以保持平稳,与推力线关系不大;如不能保持平稳,与推力线有关;
如果调解推力线不起作用,看看电机轴以及与此相关部件是否有问题。

网友D:
重心问题·~靠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