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子的平衡反转【新手】

楼主(2012-10-24):
炸了一只桨,在调参校准后一起飞就栽跟头,好像是平衡反转了,电机角度升高转速也跟着上去了。两个飞控都这样,高手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紧急求救啊,别急着抢沙发

网友:
引用 楼主:
紧急求救啊,别急着抢沙发

我对四轴不太了解,我只对直升机了解,所以只能抢沙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紧急求救啊,别急着抢沙发

去看我的教程视频,检查一下,是不是有那一步做错了,

网友:
电机插线到飞控上的顺序有误!我之前有一次也一样

网友:
电调插错了。

楼主:
的确电调接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