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委员长,一把铣刀

楼主(2012-10-24):
这把铣刀是淘到的二手主轴上带的,还有一个BIG-PLUS的铣夹头。刚到手是,铣刀像是新的,直径20mm,长度102.5mm。当时无知直接装到钻铣床上,就听“咔咔咔”,就崩的不像样子了。
请问这是什么品牌?材质?还能磨好吗?

两个刀尖都没了.

网友:
委员长开会去了没空,是有关两 岸共同保钓问题的会议。

网友:
等委员长回来

网友:
楼主啊,你这么一说,别人想说的就都闭口了,又不是啥难题。黄埔军校也是人才济济。师资力量雄厚。大事小情的要是都找校长,校长怕是也忙不开。不如广泛听取意见和解答。我竟说难听的,好意,不要记恨我呦。

网友:
委座 开会去了

网友A:
我替委员长发言 第一 刀悲剧了 但还能磨 第二 磨了吃不了大刀 但吃小刀还是会很锋利 第三 钨钢刀吗 本身很脆  第四 床子抖动了吧 第五  顺喜了吧? 以上回答 隔岸的还没看

网友B:
LS回答得不错,委座看了会立马发委任状,将其少校晋升为少将,党国需要这样的人才,国军要提拔这样的骨干

网友C:
两刃铝铣刀,合金的

网友:
牌子没看到

网友:
LSkk luoxuanjiao xiang shi xi lv de ma?

网友:
高钨刀,高转速精铣用的。普通钻铣床就算了,机床刚性差不好用的。被加工表面不平整也不好用的。进刀太快也会暴刀。

这种刀一旦暴刃,基本就是报废了。。。。。。(普通砂轮磨不了,要金刚石的可以磨)

你喊十个委员长也救不了。。。

网友:
委员长家的建交国巴拿马最近支持钓 鱼 岛是日本的,委员长没空处理铣刀这小事儿

楼主:
感谢各位指点!新手经常搞不清煮茶叶蛋和造原子弹哪个问题更负责

网友:
这个都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替委员长发言 第一 刀悲剧了 但还能磨 第二 磨了吃不了大刀 但吃小刀还是会很锋利 第三 钨钢刀吗 本身很脆 ...

你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刃铝铣刀,合金的

28兄终于现身了

楼主:
哪位高人能帮我重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LS回答得不错,委座看了会立马发委任状,将其少校晋升为少将,党国需要这样的人才,国军要提拔这样的骨干{: ...

按照一般的剧情,升了少将转身就该投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28兄终于现身了

我天天都在~~~!

楼主:
一面"STM 20mm USA"
另一面"20mm DIA LOT#7697R02L"
请问啥意思?

网友:
到五金店买个薄的不开齿的金刚砂切片,车个锯片刀杆,接在钻床或铣床上手动磨下还能用很久的。

网友D:
樓主不好意思
剛才才看到這個帖子
論壇裏比我強的能人一堆
不一定要我才能回答啦

鎢鋼銑刀很硬但很脆
磨損的較少見
大多是刃部直接崩掉的
所以在主軸偏擺太大或是剛性不好的的機器上使用時
非常容易崩刃
小直徑的遇到轉速太低的機器也很容易整根折斷
一般使用上轉速為高速鋼的3-4倍
在剛碰到工件時進給速度最好慢一點
刀尖大部份都是在這個時侯崩掉的

這把是美國產的stm鎢鋼銑刀
直徑20mm
不過不用太高興
這種小牌子的刀具都是只能靠天天超低價在打市場的
不過也不用太悲傷
總長105mm表示刀尖沒什麼磨過
套句神油的話還是個處
20mm的直徑重量擺在那兒(個人經驗應該在400克左右)
即使整把斷了賣廢鐵還能賣個幾十塊人民幣

除刀尖以外
照片上目視側刃也有明顯的崩刃
這把不用錢的無所謂
若是花錢買的二手刀
能不碰就不碰
側刃崩這麼大塊的一般我都是直接無視
因為鎢鋼銑刀的側刃很難磨
爛一點的工具磨床還會越磨越大洞
高速鋼銑刀則不同
高速鋼銑刀磨側刃除了直徑變小外
遇沒遇過磨到一半會越崩越大洞的

刀尖則好磨一點
磨出三個角度即可(2.5.30度)
砂輪最好使用sdc鑽石砂輪
用一般砂輪(黑.白.紅.棕)會出現銑刀修砂輪的狀況
用綠(gc)砂輪能磨,但灰佷大
用cbn鑽石砂輪也能磨
但損耗也很不小
磨銑刀若有能力的作個治具會讓兩側的刀尖高度一致
沒能力作治具的用手磨也是可以的
只是工件的刀痕會難看一點

低硬度的工件(未淬火件)沒必要用到鎢鋼刀
高速鋼刀就很好用了
若兩種刀具在同一台機床上且轉速一樣時
大部份的人都無法分辨鎢鋼刀和高速鋼刀的差異
但高硬度的就差粉多了
找根滾珠螺桿的螺母銑一刀
正常人都能感覺出明顯的差距
所以這把刀磨好以後最好先收起來
等適當場合再拿出來用會比較不浪費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樓主不好意思
剛才才看到這個帖子
論壇裏比我強的能人一堆

学习了,校长一般习惯白天休息

楼主:
刀具又上了一课,多谢!因为不是搞这专业的,很多知识欠缺,从各位专业人士的老帖学了很多知识。委员长参与的帖子人气都很旺,所以打了委员长的旗号,对其他老师不敬之处,请海涵!

楼主:
我发现,机械加工是实践性很强的学问,平时接触不到,只看书云里雾里,非要动手不可,碰到问题听师傅讲解一下,很容易理解了。接触机加工,还是20年前在南航读书时,还做过一个锤子。现在每天和飞行员打交道,台湾的飞行员每天也接触,人都挺好 ,很有专业精神。当对他们也提供优质服务,能节约就节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