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550安装上高脚架后,有短路发生,怎么回事

楼主(2012-10-24):
买了个几十块钱的高脚架,在底板上钻了四个洞,用几个内六角螺母把机身与高脚架联接后,通电,发现在断路想象,就是接动力
电池
时,T接头冒的火花很大,瞬间把接头铜片烧坏一个角。取下脚架一切正常。不知怎么回事。 另求教高脚架 正规安装方法,说是免打洞,我看不打洞没法安呀。

网友A:
中心板是有电路的兄弟!钻了孔上螺丝当然会短路,关键是看你钻哪里,我的也钻孔了,不短路

楼主:
都是塑料的呀,不能导电呀 ,难到是上下双层电路

网友B:
用软连接啊,洞不要瞎打

网友C:
底板上有电路的,你可以认真看看,不要打再正负电路上就没问题

网友D:
双面覆铜板,一面是正一面是负

网友E:
再买一个试试看。

网友F:
用软连接哈,能用扎带的就用扎带,不想用起落架了把扎带剪了就是!

网友G:
螺丝垫塑料垫片试试!!

网友H:
没看说明书的后果...

网友I:
我以为就我一人因为打洞出事呢。嘿嘿。

网友F:
慢慢搞就知道了,支持楼主哈,

网友J:
用万用表量一下便知道了。小心着火。

网友K:
用手电筒照照地板,照不透的那块有电路,能照透的地方可以打,我就是这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