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Y401 甩尾啊(已解决)

楼主(2012-10-24):
油门低了没问题,锁的稳稳地,油门40%开始,每隔几秒总顺时针抽20°,机械各种检查调整,没见改善,然后调延时调行程,对了,
舵机
是模拟的便宜货,各位知道的麻烦指点一下,谢谢了
刚刚好好弄了下,
电机
反转舵机乱闪,证明有干扰,把401放斜盘后面就正常了,我还以陀螺坏了呢,谢谢各位的帮助

楼主:
提高还是降低呢?应为间歇性的甩个2、30度 一会就一圈了

网友A:
换尾舵机是根本

楼主:
好吧 换个好点的吧

网友B:
你确定是正版扶她爸的不是螺母板的·???

网友:
换舵机吧 舵机的反应速度不快 跟不上

楼主:
呵呵 正版 拆过
刚刚问题解决了 装到肚子里离电调和接收太近干扰了 装到背上没事了

网友C(2012-11-29):
陀螺和接收太近有关系吗?450机身本身就小啊。

网友D:
干扰?? 第一次听说。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