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的UNA6怎么没有充电时间显示了?

楼主(2012-10-24):
我记得老版的对充电时间有显示,怎么现在的新版的UNA6  PLUS+只显示设置的结束时间,是这样的吗?

网友:
我没有新版但,用过别人的,觉得。。。。别扭。

网友:
不会吧,历史还会倒退

网友:
UNA6用过觉得不行

楼主:
其实A6还是不错的。对中小容量的电池还是很方便的,而且它显示的充电电流与串充是不一样的,串充显示的电流是总电流,而A6是每路的电流,我用3A充,量了下电源输出有6一7A,所以串充和并充的充电流没有可比性。

网友:
没玩过,不知道,不过应该不会吧。

网友:
都有的啊~~我的反正都有,pro和plus反正都有

网友:
历史上拥有充电器最多的时候

网友:
偶喜欢A6~~~~小电池用起来蛮好的~~~

网友(2012-12-03):
可以显示充电时间或者倒计时终止充电两种模式,多看说明书

网友:
充电时间或者倒计时可以设置的

网友:
应该是可以看到的啊

网友:
设成00:00,就是充电记时。设成有数字的(例如10:12)就是倒计时停充

网友:
你懂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