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FPV图传木有声音?????

楼主(2012-10-24):
我的图传木有声音啊?肿么回事呢???

网友:
音频线接错了?话筒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好的,我直接接电脑输出音频也不行

网友:
图传不会响

网友:
电压不足?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好的,我直接接电脑输出音频也不行

对这种东西不懂~只能帮你顶了,希望楼下解答

网友:
楼主也不说个图传的型号,怎么判断撒。

网友:
这个图传自带话筒,外接话筒空置试试。

网友:
从图中看出,这个发射模块是自带MIC的(左下角的位置)。
只要找到MIC附近的一个电位器,把它焊掉,就可以使用外接音频了。

网友B:
我的图传发射模块,是5.8G,500mw的,也是自带MIC的,要使用外接音频,就要把MIC旁边的黑色那个电位器给才掉才行。

网友:
楼上正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图传发射模块,是5.8G,500mw的,也是自带MIC的,要使用外接音频,就要把MIC旁边的黑色那个电位器给才掉 ...

试过了吗??真的有效哦????
那为什么木有声音呐????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了吗??真的有效哦????
那为什么木有声音呐????

呵呵~
还真没试过!因为没有合适的工具把电位器焊下来,刚买的,不敢乱来,怕没保修啊~
不过说明书上是这么写的。
我按14楼的方法,把外接音频线空接,是可以把发射模块上MIC收集的声音传送到接收器上,很大的散热风扇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