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电调求助?

楼主(2012-10-24):
好赢铂金40a电调,飞越3800kvtl450mx无刷电机
之前一直好好的,突然出现无法启动电机,重置出厂设置也不行。
3根线分别调换顺序接电源,有时候能够听到电调正常启动的声音,但再换顺序就没有正常启动的声音。
不管有正常启动声音还是没启动声音都无法启动电机,最多抖几下就没反应。
以前发现过2次突然失去动力的导致摔机的情况,但找不出原因。控是2801pro,接受是8通接受。

网友A:
我也有过这情况

网友:
不懂   我总觉得电调出问题了

网友B:
什么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过这情况

请问后来怎么解决,电调问题还是电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舵机

933斜盘舵机电机启动不了和舵机没有关系吧

网友:
我是这样想的,如果是215,容易短路,bec供电不足,肯定无法启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后来怎么解决,电调问题还是电机问题?

是电调问题,原来买到假的好盈40A,换家淘宝店买了个正版就欧了

网友:
楼主和我前几天的的现象一样,结果我的是电机线弯曲处线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