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磨机碳刷起火星,怎么回事?

楼主(2012-10-24):
一部用了几年的老角磨机,近来发现刚起动时在碳刷那里会起火星,请问懂的兄弟这样正常吗

网友:
转子铜片严重磨损了。

网友:
没火星说明不通电,火星太大说明........

网友:
火星在告诉你,机器快歇菜了。
准备买个新的

网友A:
换向器磨损拉丝了。需要拆出来车光滑。再换一副碳刷

网友B:
拆开 先清洗一下。碳刷磨损太脏。火花太大 线圈就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向器磨损拉丝了。需要拆出来车光滑。再换一副碳刷

今天刚好就是这样修了一个角磨机

网友:
换电刷是吧。铜丝铸在电刷里。是否电刷磨没了现在磨到铜丝了?

网友:
串激电机都这德行,不是连续很大的呼呼做响的火花完全正常.

网友:
我的角磨一开始就有火花,只是不常出现.

网友:
换向器磨损了,车一刀,砂纸光一下,换碳刷恢复如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向器磨损拉丝了。需要拆出来车光滑。再换一副碳刷

碳刷是刚换不久的,但磨损得好快,请问是不是碳刷质量的问题,导至碳刷的粉未过多地停留在换向器里,而出现火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开 先清洗一下。碳刷磨损太脏。火花太大 线圈就有问题了

火花就是刚启动时才有(持续1秒有火花)

网友:
看看转子碳刷结合部磨损多少?不行拆出来,车平车光滑!,再装碳刷试试!

网友:
不形成“环火”就没事,用个调速开关,降点电压,火花就小了
换碳刷
砂光整流子。

网友:
换个转子

网友:
转子线圈坏了

网友:
刚开机瞬间有火花是正常的, 因为转数低电流大

网友:
换相器10秒内环火烧黑.   线包肯定坏了 一般能从表面上看出

网友:
完全正常。

网友C:
刚换了转子的给你说这个情况俺也遇见了

网友D:
有点小火花正常吧

网友E:
拿出来精车一刀。

网友F:
用沙纸顶住整流子铜排,细点的沙纸,转动磨盘,多转几圈就好多了。火花正常。

网友G:
很快会有新的了

网友H:
问题不严重的话,换碳刷

网友I:
用坏了扔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