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出了问题

楼主(2012-10-24):
一块3s 2200mah 20c,才用了1年不到。用那种50元蓝色盒子(2s/3s)充了下,结果前两个cell充到4.1V时,第三个cell 才3.87V。换用b6 balance模式继续充,等10分钟没很大改善。改用b6 storage模式放电,结果前两个cell降到3.86V时,第三个cell已经降到3.7V去了。

我估计是50元的充电器算法太差,在串充衡流阶段没法处理好内阻太大的cell,后面电流又太小,好长时间平衡不完。

请教怎么处理好?电池第三个cell有很大问题么?

网友A:
差的很大啊,什么牌子的电池啊

网友:
山寨充电器害死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的很大啊,什么牌子的电池啊

电池、充电器都是飞越的。

网友B:
用A6可以冲回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A6可以冲回来的

A6是并充,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这种问题还是少见,电池的平衡头用这么细的线,看起来也不是为并充设计的。

楼主:
刚才storage模式结束了,总电压到11.4V了。结果是3.85V、3.85V、3.7V。现在重新改用balance模式,还没完成。

楼主:
发现舵机插头的针孔间距和电池平衡头一样的。B6附件里有送一个控电插头,加上一根10cm舵机线正好可以对平衡头任意cell充电。
如图:

楼主:
这个办法可以,已经恢复了。
这次还发现B6能识别输出端与电池的正负极是否接反,有报警提示的,奇怪前些天有人接反烧掉b6的那个是怎么回事情。

网友:
电池可能巳坏了

网友:
充电器用好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