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蛊惑,进了icharger 106b+

楼主(2012-10-24):
一直用imax b6,没什么问题,只是看到网上讨论un a6 和icharger 讨论得有来有去的,被蛊惑,头脑一热,进了icharger 106b+

全套,没有T头,看来要用b6的,还有两个DC接入的插头和插座应该是连在一起的,插座接入12v电时,那两个插头也有12v电压,所以用热缩管包一下正极。

说明书可以在这个公司网址上下 载:http://www.jun-si.com/products.asp

楼主:
靠,测一块电池,还没有超过40个循环,电池内阻高达15m-31m-15m,电池没过放,就是一次充饱了放了三、四天就这样了。

网友:
好东西,刚入魔,考虑了106B快一周,终于还是没舍得花快600买这个,最终买了bc168,340块

楼主:
从长远看,如果不是钱很紧的话,充电器这些东东还是一步到位好,不然差的充电器充坏一两块电池算起来就不划算。

网友A:
LZ能告诉我选择icharge 106的理由么?

网友:
确实不错,大电流,平衡快。。我是206

网友:
曾经口水206B,但最后想到自己电池不多,又不外场充电。价格高啊,还是算了。

网友:
捡便宜 捡了个1010B+ 用过后才知道 B6是啥东东了

网友:
这个真是个好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能告诉我选择icharge 106的理由么?

朋友有了un a6 用着不错,不过我想试一下icharger 106b+性能如何,上网查一查,头脑一热,就买下了,我有一块控电一直充的不平衡,现在正在充电中,看一看能不能充的比较平衡,花了一个多小时,充电完成,比B6充的平衡,只差0.01V,好一点,不过电池放一会,电压又有降了一点。

网友:
幸福的用着吧,保证不会后悔的好东西,虽然有点小贵

网友:
看来那个哥哥的广告奏效了~

网友B:
有 icharger的地方就有他~ 他会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 icharger的地方就有他~ 他会来的

楼主:
用uni-t数字万用表测电压:4.17-4.18-4.16
用106b+测电压:4.18-4.19-4.17
都差0.01V,不知道是那个不准
接上usb线,用电脑看充放电曲线,可是看不明白

网友:
1420路过 羡慕i的平衡速度

网友C:
106B+可以修改平衡开始时间,进一步提升平衡速度。
有三种状态:始终平衡,超过保存电压平衡,恒压时平衡。

我选择始终平衡。平衡介入越早,平衡速度越快,但是对于一些电池可能在后端电压反而上升过慢的,就不好了。

icharger系列都可以调整平衡口检测电压,不过在差距不大的情况下,不建议调整,因为你没那么精准的万用表。
调整方法可以找论坛里面的junsi 账号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6B+可以修改平衡开始时间,进一步提升平衡速度。
有三种状态:始终平衡,超过保存电压平衡,恒压时平衡。 ...

明白,谢谢!!

充电锂电池的电压有点高

但每片电压没有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谢谢!!

这是说明你的线阻高。
同样电流,内阻越大,电压下降越大。icharger为了弥补这个问题,电压判断是根据平衡口的电压来判断的,平衡口的电流非常小,电压压降基本可以忽略。
这样就出现了这个问题。
不过0.33A电流就这么大的压降,你这接头如果是正品没问题,这充电器也得回厂看看了。

楼主:
说明书上写着

电压会高0.2V是不是??

网友:
这个充电器不错

楼主:
充电器带的LogView软件怎么用,有没有中文版??俺英文搞不懂呀!!

网友:
好充电器,就是贵了点

楼主:
用了几天,感到还是满意的,平衡速度真的是很快!!

网友C:
logview你去官网下 载一下。。似乎有中文。

啥时候截止真没看过。不过要我来写软件,有平衡线就按照平衡线的电压走了。没平衡线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logview你去官网下 载一下。。似乎有中文。

啥时候截止真没看过。不过要我来写软件,有平衡线就按照平衡 ...

还是没找着中文的

网友:
和B6的界面非常类似啊

网友:
icharge好东西,就是有点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 icharger的地方就有他~ 他会来的

确实哦~~~~~~~~~~~~~~~~~~~~~有 icharger的地方就有他

网友:
不错好东西哦,期待来个详细测评

网友:
都这么多天了,为什么那个"他"还没来啊!你们说的是不是那个哈士奇啊?

网友:
听说这个充电器不错

网友:
1010b+换208  不晓得有木有人换

网友D(2013-01-21):
楼主 106B 和A6相比 哪个好些??我现在是3s的 以后要用6s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主 106B 和A6相比 哪个好些??我现在是3s的 以后要用6s

6s要快速充电,最起码得是206级别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6s要快速充电,最起码得是206级别的了。

好吧 我也在考虑106和206  过完年入206了

网友(2013-02-23):
楼主 你用的什么电源?

网友D:
敢问楼主用的什么电源?我今天拍了一个106b 电源还没选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敢问楼主用的什么电源?我今天拍了一个106b 电源还没选好

淘宝买个剪线电源,几十块钱,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淘宝买个剪线电源,几十块钱,足够了。。

已经买了明纬的电源 今天或者明天估计就到了

网友:
楼主请对比A6和106B,感觉这俩价格差不多。我的使用需求就是对电池保养好一点,充电速度(或者说平衡速度快一点,目前我用的B6,那个平衡速度啊,慢到让人崩溃),我的电池一般是3S到4S,要求能并冲几块4S的就够了。最主要的还是要对电池好,个人觉得电池比充电器的耗费要大得多。

网友(2013-04-02):
不晓得有木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