潤滑油哪裡不能塗! 新手問題;

楼主(2012-10-24):
我用的是皮帶式傳動 哪些地方不能塗 哪些地方要塗潤滑油 請教各位高手

楼主:
好像有些地方塗了潤滑油會令機件加快壽命結束

网友:
JJ不能涂

楼主:
jj不能塗 這也沒必要買潤滑油吧{:1_71:

网友A:
皮带粘上油了,挂的就快了

楼主:
好的; 謝謝 還有是不是每個軸承都塗一點比較好

网友B:
各部件精度质量好,主要是主轴和尾轴表面光滑,硬度高的话完全没必要上油,副厂件就经常换吧,轴承除了推力的也不用上油,上了反而影响寿命

楼主:
好的 謝謝各位的幫忙

网友C:
我是轴承点一点缝纫机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