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入门级四轴配置单,哪位良医施一记方子【再麻烦下各位】~

楼主(2012-10-24):
本人之前玩过固定翼,四轴还未涉足,现在想求个入门级的四轴配置先练手。求稳定性和续航能力,暂不求载重能力。飞控暂定WMC+KK(先拿KK练手,再上WMC研究,朋友在大学里搞过飞思卡尔智能车,可以搞编程),版本不知怎么选,适配的机架、电机、电调什么的麻烦大家再推荐下........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A:
飞控,机架,电调,电机,螺旋桨,遥控器,接收机,主要部件基本就是这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机架,电调,电机,螺旋桨,遥控器,接收机,主要部件基本就是这些了!

我的意思是详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详单

直接在买的时候问老板就行了,卖航模器件的老板都很有素质的,不会欺骗你的

网友B:
具体配置:naza+gps,恒力4822 690kv电机x6,好赢30A电调x6,4S8100毫安电池,5.8G图传模块,X-CAM碳纤云台,总体起飞重量3.1KG,保守估计留空时间12分钟

网友:
收个二手的整机练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在买的时候问老板就行了,卖航模器件的老板都很有素质的,不会欺骗你的

那样最好 呵呵 老板要是好的话 我们会是回头客的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配置:naza+gps,恒力4822 690kv电机x6,好赢30A电调x6,4S8100毫安电池,5.8G图传模块,X-CAM碳纤云台, ...

哇塞 进级的话会考虑这个 谢谢 ~

网友C:
入门的话

400轴距
10寸浆
980~1100kv电机若干
20A电调若干
3s2200
任何纯陀螺仪飞控

网友D:
玉兔或mwc + x2212 * 4 + 好硬20A * 4 + 75块的450机架 + FUN apc 1047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入门的话

400轴距

好的 基本是先照着这个方向 谢谢指导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哇塞 进级的话会考虑这个 谢谢 ~

好盈四合一 V2216-KV800 4S-5000mah电池 1147桨 起飞重量1.62kg 飞20分钟。这个是其他人的具体数据可以参考。
我用的是玉兔飞控,好赢四合一20A电调,2212-KV1000 1047桨 3S电池,X600机架(中心板太薄,建议用其它机架)

网友:
有没有人用C2828电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样最好 呵呵 老板要是好的话 我们会是回头客的 谢谢啦~

呵呵,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盈四合一 V2216-KV800 4S-5000mah电池 1147桨 起飞重量1.62kg 飞20分钟。这个是其他人的具体数据可以参 ...

很有用 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具体配置:naza+gps,恒力4822 690kv电机x6,好赢30A电调x6,4S8100毫安电池,5.8G图传模块,X-CAM碳纤云台, ...

这个大约多少钱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个大约多少钱啊

大概在700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具体配置:naza+gps,恒力4822 690kv电机x6,好赢30A电调x6,4S8100毫安电池,5.8G图传模块,X-CAM碳纤云台, ...

新手玩这个配置太奢侈了吧

网友:
RE: 新手求入门级四轴配置单,哪位良医施一记方子~

引用 网友B:
大概在7000左右

好吧,我想我不敢奢求啦

网友B:
个人建议ATG四轴机架、朗宇X2212、1047桨、四合一20A电调、玉兔飞控这套差不多就1000-1400左右比较适合新人哈!玉兔飞控从298-698不等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建议ATG四轴机架、朗宇X2212、1047桨、四合一20A电调、玉兔飞控这套差不多就1000-1400左右比较适合新人 ...

谢谢你的建议 价格还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建议 价格还不错

呵呵,这个是属于比较实际的、和入门的配置,我的配置是收的二手的所以还要低些,用的是XXD的2212电机,机架都没有弄成ATG的还有点遗憾!

当然,前面的配置不包含接收和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玉兔或mwc + x2212 * 4 + 好硬20A * 4 + 75块的450机架 + FUN apc 1047

再麻烦下,给个WMC的配置,四轴方面的淘宝商家不熟,求口碑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