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投影法双桨还可以这么精确的调整

楼主(2012-10-24):
调节双桨问题一般都是目视的方法,有很多不确定性,同时总感觉那个桨会飞向自己的眼睛
为了安全,设计了一种新方法-投影法:
1、准备聚光性好的照射设备,例如强光手电;
2、投射焦点平面和电直旋翼头水平;
3、首先静态投射,保证0螺距时桨叶在投影幕上为一条直线;
4、启动电直,设置0螺距转速衡定时观察投影幕上的旋翼投影是否为直线,或者线条变粗
注意:电直起落架最好妥善固定,别弄巧成拙
图示:
这里是用投影加小电直做一个演示
静态投射

动态投射

网友A:
这个看不太清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不太清楚吧

实际操作起来比肉眼直观,投射光不要太强

网友:
大机无用,我不敢在家里启动大桨。
上次,不小心拨到油门,差点自爆头,马上抓脚架举过头顶。

网友:
小飞机安全~

网友:
看不出那个浆高那个低吧

网友:
要不要这么麻烦啊?

网友:
不知会不会难看清

网友:
楼主想法很好 不过有点脱裤子放p的意思了,呵呵

网友B:
楼主的音箱接线不够好,什么牌子的箱子?

网友:
有创举 说明在调整双桨上下功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音箱接线不够好,什么牌子的箱子?

漫步者书架箱,已改装过,接线柱还没换

网友C:
还不如用高速摄像头?放慢镜头慢慢看

网友D:
450我都是直接拿机身从侧面看,把胳膊伸直打不到自己

网友E:
飞机水平与否有影响吗?

网友F:
新手潜水路过!

网友G:
的确有想法~~~

网友H:
方法不错
不过在外面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