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o7左上面的旋钮和旋钮旁边的开关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12-10-24):
devo7左上面的旋钮和旋钮旁边的开关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A:
通道呗,旋钮是感度,开关是gear是齿轮的意思!就是通道呗

网友B:
一般用作起落架,旋钮是感度

楼主:
这么说开关是飞固定翼起落架用的,那个旋钮是调什么的感度呢?

网友C:
那是具有着功能,用法是你自己想的。需要的时候自然会知道

网友D:
LZ你买这个控没说明书的吗?

网友E:
10的是:GEAR是起落架开关(没用),旋钮被我设置成陀螺仪感度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