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刷电机,一个困扰我很多天的疑问,求解答

楼主(2012-10-24):
无刷电机定子的尺寸,到底与电机的哪些参数有关?是个什么关系?
这个问题我搜了很长时间,也潜水查看了好多帖子,至今没有找到满意的答 案。
很多帖子介绍KV值早怎么和桨陪,比如说KV2200,3S电池,配6030的桨等等,
但是,没有说定子尺寸是不是与它有关系。2212、2208都是这么配的么?
如果都是这么配的,那么它们的转速我觉着不一样,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定子尺寸到底决定了什么?是最大功率?最大扭矩?还是其他的什么?
是什么关系?是不是线性的?比如所有其他因素都一样,不同尺寸的定子的电机有啥不一样?

网友:
尺寸决定功率,苗条的电机一般注重高转速,五短身材的电机一般注重扭矩
什么电机配什么桨一般来说是实验值,也是模友长期摸索的经验值,不是一句半句能说得清楚的

网友:
摸索摸索摸索 再摸索

楼主:
希望整理出一个表,每种尺寸定子的,大约可以产生多大的推力,推荐配置是什么。
现在总看到有人发帖问自己做的飞机应当配多大电机,或者自己手头有多大电机,应当配什么飞机,什么桨。
有没有人做一个列表,多大的定子的电机,能产生的推力的范围?大约的也行

网友A:
双天有个软件,也许能解决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天有个软件,也许能解决你的问题。

谢谢,我去搜一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天有个软件,也许能解决你的问题。

“双天马达计算器”,是不是这个?希望和我有同样困惑的新人能有个参考。
非常感谢

网友:
还有这种好软件-双天马达计算器,我去下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