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的一个充电器接头

楼主(2012-10-24):
两个1S的锂电,用2S平衡充充电

接口可以插杜邦线的插头。
用的是天地飞6通2代,这个控比较恶心的一点是最大电压6V.
买镍氢电池的话太贵,而且充电还很麻烦,要把电池抠出来。
最后拆了一个2S的电池,做成了2个控电,用平衡充通过这个给两块电池充电。
电路非常简单,把中间的两根线连在一起,接黄色的线。
充电时,从下向上的顺序:
第一块电池正极、第一块电池负极、第二块电池正极、第二块电池负极
其实还有更简单的,就是不用拆2S电池,
从电池的正负各引出一根线,黄色的引出两根线,一正一负,分别与原来的正负极组成两个电源插头。
可惜当时拆开了,拆开就拆开吧,看着干净利落。

网友:
还不错,不拆开是比较方便,可以直接弄个2S平衡充母头接两个杜邦头引出电源即可

网友A:
板子用的是不是废料 挺环保的

楼主:
我觉得吧,小的DIY不但省钱,还能省事(买东西也要花时间)。
谢谢大家的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用的是不是废料 挺环保的

洞洞板,以前用剩的,大约5块钱一张的那种。其使直接连线也行,但是这么整能直接看到正负,可尽量避免错接。

网友B:
我做的2个3S串充头,一马虎,正负极搞错了,T差直接化掉,好可怕!什么时候都要记住极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做的2个3S串充头,一马虎,正负极搞错了,T差直接化掉,好可怕!什么时候都要记住极性!

万用表还是很重要的,有必要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