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用小飞机入门还是大飞机入门,老鸟分享帮助新手入门

楼主(2012-10-24):
有亚拓500,700,也有华科尔的Mini CP(好久没有飞了),目前是500,700一起飞。
总的来说,500的飞行频率要高,700要低一倍,因为个头太大,只能放在后座上,工作日不方便放在车上。

最近在练习四位水平圆,兔子说500飞的比700好。但在飞机尾向前水平圆时,感觉700飞起来特别有信心,感觉比模拟器好飞多了。分析原因应该是700重,稳,比较容易保持姿态,手上的动作不需要太频繁,有充裕的时间来反应。

而之前飞机头向前水平圆时,可能是飞700的时候害怕摔机,放不开,所以500飞的反而好。

请老鸟们分享一下,计划长期飞行直升机,钱不太敏感,应该在250, 450, 500, 600, 700等机型,如何选择,希望对新手有帮助。

网友:
选500吧,摔机压力小

网友:
偶是学生党
主飞450 500
主要是电池可以通用
准备入600

网友:
人家都说了对钱不敏感,那就直接上700吧,要是有兴趣的话,顺便再买几套拆弹用的防爆服

网友:
钱不敏感,那还用想吗?肯定大鸡鸡啊!

网友:
沒有所謂的, 自己喜歡就o.k.

网友:
小飞机 我是260a,然后是mcpx入门的。

楼主:
说说我的选择吧。

如果能够重新来过,在经济不紧张的情况下,我希望在老鸟的指导下这样入门:

1、模拟器过硬的四面悬停(老手认可),再开始飞真机(希望能耐得住寂寞)
2、从500级开始入门,模拟器永远比真机快一个节拍
3、在正面动作练习好以后(也许需要一年),再买600级和Mini CP级别室内机
     600更容易放在车的后备箱,Mini CP级别可以在办公室,中午办公室外,与大家分享一下乐趣
4、当3D练好后,再买700级

这么选择的原因如下,也许是错误的:
1、喜欢航模,一定会有多架不同大小的飞机,适合不同的场合
2、小飞机,Mini CP级别的飞起来很贼,不容易上手。飞起来和大飞机感觉不同,不象在飞航模,象玩具。
3、飞机便于携带,出勤率高,有助于提高。但太小,入门难度高,感觉也不同。500级比较合适。
4、700级携带,打理起来不方便,出勤率低,但飞行感受最棒。

先写到这里,也许再过一段又会有新的想法。

网友:
我是模拟器学习,小飞机上手(mcpx),大飞机爽飞(450)。
小飞机比模拟器晚一拍,大飞机比小飞机晚一拍。模拟器我在练3D,小飞机练倒飞航线,大飞机练正飞航线。最重要的是避免大飞机炸,炸两次一架小飞机就出来了
小飞机手感是比较奇怪,不过不影响大飞机上手,大飞机比小的好飞多了。小飞机就是修起来便宜,省时间,射浆1分钟修好,机架炸烂15分钟修好。

网友:
小电直太灵活,本人经验,新手上30或50油直,安装容易,好飞,很稳,进步快,不用老充电,加油飞多久都行

网友:
我曾经想450入门的,结果飞的时间还没有修的时间长,然后MCPX开始真正的练习飞行了。
不过我在飞直机前已经飞了好几年的固定翼了,感觉小鸡没有压力,容易上手。对直机姿态形成条件反射了再上450就好多了。
不错舵就不会炸机了。新手直接上大机,错舵的后果不堪想象,可能都不是钱可以弥补的损失!

网友:
450把。。。。。。。。配件满世界都是。。。。。。。。。。。。

网友(2013-01-12):
就飞450,多买几架,什么有副翼、无副翼、皮传、轴传,
多买点飞越的配件,炸了就修。

这样调机-飞行-修理,样样水平都练出来了!

对了,钱不是问题的话,买个好控,T8FG 或 T10C就很好。

有人建议上500以上的,说450“贼”,不好飞,那是他不会调。
你把EXPO设为-50%或更低,把D/R设置为60%或更低,
你会发现跟500的感觉差不多!

前提是机机本身的调试要到位,做到自身平衡性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