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牛一个。做什么好啊

楼主(2012-10-24):
昨天收到一个环牛重12斤直径12.5CM高10CM.5组35V输,1组220V输出可以做什么。还没付钱给多少合适啊熟人的

网友:
想做什么都行

网友:
当然是电源了,难不成要做一个电焊机不成

网友:
要想做一个小的电焊机不是不可以

网友:
淘宝上看看类似的价格吧。。。该给多少就给多少。。免得欠个人情。。

要么就白拿。。。钱不多,,,要么不给,要么给足,,欠一点他不舒服你也不舒服

网友:
绕组线径多少?35V、220V的电流是各是多少?哈哈,做个5X100瓦的功放

网友:
12cm直径不大吧,怎么那么重?

网友:
看了鹧鸪哨先生的回复,想说句,先生说,“要么就白拿。。。钱不多,,,要么不给,要么给足,” 先生想过没有,社么最贵?人情!所以钱要给足,不要欠情!欠了还不清!

网友:
做个功放吧,环牛效果好

网友:
每付绕组有几瓦功率?
可以做雕刻机电源,5个35V分别给5个轴使用,220V输出不用。

楼主:
线径1.2的。是在功放拆下手。没任何参数。不知有多大功率。谁有合适的整流电路介绍下啊。想做雕刻机电源。但我用的是TB6560三轴驱动板耐压40V.35V整流之后超过40V

网友:
做个点焊机吧

网友:
《蜗居》上说,有关系就要经常动用,不用就生疏了。

网友:
想干啥就干啥

网友A:
引用 楼主:
线径1.2的。是在功放拆下手。没任何参数。不知有多大功率。谁有合适的整流电路介绍下啊。想做雕刻机电源。但 ...

楼主嫌电压高?好办,在次级反串一绕组,以达到减压的效果,但内阻有所提高,并不影响使用的。如35V调到28V估计也就14圈,以你实测为准。另外,如接反电压会升高到4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嫌电压高?好办,在次级反串一绕组,以达到减压的效果,但内阻有所提高,并不影响使用的。如35V调到2 ...

谢谢,想直接加绕一组28V可不可以啊。大概要绕多少圈啊。是不是直接在里面绕圈就可以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想直接加绕一组28V可不可以啊。大概要绕多少圈啊。是不是直接在里面绕圈就可以啊

加绕一组也是可以的只要绕得下。绕多少圈要测一下,用任何线径先绕个10圈测一下电压,例如是4.5V,则每一圈是0.45V,就知28V要绕几圈了。绕前要加绝缘层及屏蔽有利于抗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绕一组也是可以的只要绕得下。绕多少圈要测一下,用任何线径先绕个10圈测一下电压,例如是4.5V,则每一圈 ...

曾经绕过一个功放的环变,7种电压,没把我绕死,当时就是这么弄的!~

网友A:
哈哈,环牛只能慢慢弄!偷懒点的就反串吧

网友B:
做个电鱼器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