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里有点零件,想入固定翼,大家帮忙推荐一下

楼主(2012-10-25):
现在玩四轴,手里还有个2814kv1100的电机还有个好盈20a的电调,闲置一个天7,2200mah30c的电池,四轴上剩下的1147和1047一堆,想玩固定翼,大家推荐一下该选什么机,固定翼是纯纯的新手

网友:
电调小了~换一个40A的电调,配上其他东西,玩1.4米的塞斯纳刚好

网友A:
塞斯纳不一定是最好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塞斯纳不一定是最好飞的

那应该选什么

网友:
不怎么了解 学习中等等

网友:
飞个FMS的F6F地狱猫吧。。。。只要空机加个40A的电调就OK,绝对的匹配,舍弃原装桨,用1047桨,想暴力就上1060桨
能动脑改的话上两副1047桨在机头,绝对暴力!

网友:
95元F3A白机都幾好!

网友:
MD的塞斯纳100多随便炸 我正准备上

网友:
MD的塞斯纳就好

网友:
必须先飞塞斯纳

网友:
MD的翼龙-小小鸟便宜,炸两架就出山了。偶也是四轴的开始现入固定翼玩玩,不过2814对MD塞斯纳和小鸟来说大了点。

网友:
电调确实小了

网友B:
电调小了。另外,我想说的是,电机上的香蕉头焊反了,如果这样焊,电调上就是公头了。如果没接电机又推到油门,电调很容易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小了。另外,我想说的是,电机上的香蕉头焊反了,如果这样焊,电调上就是公头了。如果没接电机又推到油 ...

这个我也没有注意,觉得都是要和电调连的,所以就随便焊了,电调本来是给四轴留下备用的

网友:
新手还是拿个背推机练习吧,前拉的炸了很麻烦的,建议翼龙等机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