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erline 6200数控大家了不了解

楼主(2012-10-25):
请专业的兄弟帮我看看,想买回来加工些小工件和玩玩,不知道它能否胜任
http://www.vcshobbies.com/produc ... CSH-Sher%FF-%FF6200
还有一款是:
https://vcshobbies.com/product.p ... ;cat=459&page=1

帮我选择一款吧

谢谢了!

网友:
娃儿的玩具,类似国内的先导,建议楼主还是省点银子,看看国内D友D的机器要更实用

网友:
Sherline 6200 看图片中的, 那是手动版.

所谓cnc ready, 意思是可以加个步进而己.
驱动, 步进等等还未算上去. 算上去后又一迭银纸.

手动版, 看看丝桿. 丝桿是一条钢螺丝, 上在结实
的铜螺母上. 这x-y定位的丝桿回差也在10度左右.

在小作坊, 蜗居小天地. 用这丝桿去
铣个油机引擎出来. 其乐无穷, 千金难买. 因為是
手动, 操十年亦无问题.

但再上一层楼, 加一个步进, mach3. 很多有趣的
念头就跑出来. 小小钢螺丝一晚操几小时, 很快就
会精尽机亡.

这一点请注意.

另一个问题. 买了这机后, 就不要上5imx. 否则很快你
就会產生自卑感.

网友:
原来是玩具机,还不如一台 PVC 机,

网友:
Sherline 和 Taig 在外国纲站上不难发现一些蒸气机, 油机等模型,
说它比pvc 低一级, 实在不公平.

这一类机的文化, 比较接近鐘錶界.

楼主:
谢谢楼上诸位意见,看来还是去欧洲买比较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