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装的船请指教

楼主(2012-10-25):
刚装的船,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电机低速和高速时震动不大,中速时为什么震动很大

网友:
动力系统在加速过程中,总有一个共振区的。。。过了就好了。

网友:
固定翼的组件,期待视频看看

网友:
霸气的水冷

网友:
还好没把PC上的水冷弄过来

楼主:
高手啊一看就知道是固定翼的组件,电调水冷是自制的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请问电机水冷是铜管加导热膏行吗,

网友:
电调水冷很牛

网友:
围观 等等等等。。。。。。

网友:
牛X啊啊啊啊啊啊啊 啊

网友:
楼主  顶顶顶顶顶  我也玩固定液  不过没改过船   顶顶顶顶顶

网友A:
无敌水冷强

网友:
装的真好,担心你的电机抗的住吗?

网友:
这么长的轴,还是悬空的,你说震动会不会很大?

网友:
这样水冷效果不好的,电机一路,电调一路或两路最好,

楼主:
是有点震动我垫点东西试试,看看效果,下水再说吧

网友:
牛气啊水冷

网友:
LZ,这艇身是否能承受得住浆的反扭矩呀?

网友:
这个水冷给力!似乎第一次见到

网友:
期待完全体视频

网友(2013-06-22):
MONO用左舵不適合

网友:
牛逼的电调水冷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有点震动我垫点东西试试,看看效果,下水再说吧

不只要垫还要粘与加固,不然震动能让你尸体都拣不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