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四合一电调 我靠 体积那么大……

楼主(2012-10-25):
在天空领域定的好盈四合一电调 之前朋友说让我有个心理准备 那玩意很大 可是我也没想到他竟然这么大……
在路上 跟我手掌差不多大了

重 114.8616g

香蕉头都焊接完了 收到后只要焊接T插就行

450机架中心板勉强够大

来张艺术照
四合一做工还是可以的 省了焊接接线盘的烦恼 输出线也都焊接好了香蕉头 可以说是懒人的必备
据说发热很高 所以放在上面吹风 如果效果不好的话 就去买一个风扇粘在上面

发一下这个450四轴的重量 把卡片机算进去
电池---格式11.1v 2200mah 20C                   189.5g
电机---X2212 56g*4                                    224g
电调---好盈四合一                                         112g
机架---Z450                                                235g
接收---天七                                                  9.6g
飞控---APM2.5                                             未知
桨-----1045*4                                             28g
脚架---                                                        未知

大致四轴的起飞重量是                                    898.1g 脚架和飞控板按100g算
按照X2212参数表 使用1045桨的X2212四个的总拉力在3.2kg左右 那么不到三分之一的负载还是可以的 等电机到位后慢慢调试 上首飞视频和业余航拍视频

网友A:
沙发,头像略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发,头像略骚。。

瞬间石化了……

网友B:
果然好大。但是电调怎么固定呢?这么大的东西?

网友C:
是不是还要出六合一、八合一啊...........

网友D:
小哥进度飞快,上班很清闲,钱拿的不少。鉴定完毕

网友E:
很正常,相当于4个电调做在了一块电路板上一样!~

网友F:
quattro的重量大于4个单独20c。。主要是顶上那个大金属散热板

体积太大。。。很容易就占了电池的位置

坏了一颗得整个换。。。。

结论。。
性能上没问题。。整体上和4个单个比有差距

网友G:
果然好大 我本人觉得没 分体的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瞬间石化了……

,开个玩笑。别介意。。

网友H:
就只是省了中心板布线的麻烦,但其实与其他大元件之间的编排变得更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果然好大。但是电调怎么固定呢?这么大的东西?

两层3M胶 中间夹一层铝箔做屏蔽用 固定在中心板上 很牢固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就只是省了中心板布线的麻烦,但其实与其他大元件之间的编排变得更麻烦了。

嗯 确实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个玩笑。别介意。。

哈哈 没事 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果然好大 我本人觉得没 分体的好

坏了一个整个要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quattro的重量大于4个单独20c。。主要是顶上那个大金属散热板

体积太大。。。很容易就占了电池的位置
...

确实啊 不过个人比较喜欢这种简洁的设计 实话说这个玩意出了集成这一个优点之外 貌似真没什么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正常,相当于4个电调做在了一块电路板上一样!~

省了两个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哥进度飞快,上班很清闲,钱拿的不少。鉴定完毕

现在不是忙的时候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还要出六合一、八合一啊...........

前两天看个二合一 估计八合一六合一不太可能了 受众太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坏了一个整个要换的

我还 是 用分体的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