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并联充电转接板是什么原理?

楼主(2012-10-25):
价格30左右,是直接把电池并联起来吗?那电池的电压不一样的时候岂不是电池之间的电流很大?刚开始是不是很大的电流都从电压低的电池流过?

网友:
LZ想多了,你因为想冲多少就充多少啊,B6也就能充2个3S罢了

网友A:
不一样电压的也往上并,那就是使用者的智商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样电压的也往上并,那就是使用者的智商问题了

我说的不一样又不是说差一个S,而是相同的电池,电压也不一定一样啊、比如12V和11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