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将3GX循环螺距设为8度设置完保存退出我打副翼升降均已超过8度。正常吗?

楼主(2012-10-25):
已经将3GX循环螺距设为8度,并设置完保存退出,普通模式下 我打副翼升降均已超过8度。 这正常吗?

楼主:
补充  是进入DIR模式

网友:
不正常,必须8度

网友:
肯定正常啊,V BAR也是这样,8度是系统确认一个位置而已。真的8度循环你怎么飞3D呢,这个循环螺距太小了

网友:
超的不多正常的,因为陀螺已经参与工作。

网友:
循环螺距太小

网友:
正常啊,请看调试软件

你在D/R调机模式时是没有算上这个舵量比率的,所以设8°,这里设50%,循环螺距就是8+0.5X8=12°

网友:
你没保存好吧

网友:
循环螺距啊

楼主:
谢谢各位了   我明白了

网友:
正常。。。V8(K8)也一样,调好后,循环螺距肯定大于8度。

网友:
我的V8设置8度,实际13度。

网友:
设定完后,地面上打舵看着是十几度,实际飞起来没那么多。正常的

网友:
楼上头像是X50油机吧

网友:
说明书让这样调的,没有深究是为什么。

网友:
飞起来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