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买过这玩意么?看起来挺方便,就是感觉很奢侈。。。。

楼主(2012-10-25):
看起来单价不贵。。。。。

但是一算个数。。。。好奢侈啊。。

一个电控箱里要用好多个。。。。

我还是老老实实用胶布缠算了。。。

山寨厂跟进啊。。。做点廉价货给俺们穷屌丝用啊。。。。

网友:
方便实用,,,
价格还可以
不错啊,,

网友A:
这还嫌贵啊,你做个来卖1元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还嫌贵啊,你做个来卖1元试试看。

唉,,,我看航空插头+插座才2块钱一个。。。。。

这玩意还是朔料的,,流水线上批量生产成本应该很低。。。

网友A:
不用这个也行啊,我就用热缩管。2股拧好焊一下后热缩管包起来,也很安全的哦。

网友B:
很怀疑这接线器跟电线的连接接触面是否足够,接触面不够的话等于平方数减少了,线材多粗都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这个也行啊,我就用热缩管。2股拧好焊一下后热缩管包起来,也很安全的哦。

恩。。。目前我也用热缩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怀疑这接线器跟电线的连接接触面是否足够,接触面不够的话等于平方数减少了,线材多粗都没用!

我也怀疑。。。

看结构就是一个铜片压着在。。肯定不能完全接触。。。。。估计会使线路的瓶颈出现在这里。。

当然,,优点也是显而易见的,,方便临时搭线,随时拆装,测试东西用。。。。

主力线还是老老实实的用传统方法接吧。。。

网友:
你这不是零买嘛,如果你整包整包批量买的话肯定能便宜。别看这些1,2元不起眼的小东西,利润可能是100%的。

网友:
百安居里面卖的比淘宝还贵,不过能保障正品,这种一块多的很可能就是已经山寨成功的了。这种用起来确实省事,不用剥线,往孔里一插,一压就齐了,如果用量大的话不是很经济,用量大且电流要求高的话,用带冷压功能的剥线钳+奶嘴。

网友:
安装方便,整洁(要是工艺能达标)值得推广,小日本的空调,家庭用的扦座,开关都是这种方式,很实用

网友:
我也看到过这插头,觉得不经济,不过确实很方便啊

网友:
从来不用的路过,开始还好时间长了麻烦很大,维修见到这些接头都会骂设计者祖宗十八代

网友:
我们单位都是用这玩意,当然是工业级产品,比这个要贵1个数量级吧,具体也不知道,以前干一个接线盒要一个多小时(老盒42个铜螺丝电器连接端子,新的也这些),现在用万可五分钟就能干出来,不存在瓶颈缩颈或发热的问题,接触压力和面积都是设计师考虑过和试验过的,没有问题,我单位用的有16平到35平的过几十安培电流的,没有一个有发热损坏的问题,这种接头我见过几万个,没有一个烧坏的,最主要的问题是一定要按标准工艺工法施工,不然会出现接触不上的问题(没插好)。

网友:
LZ给个链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