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设置或调整能让在航线时速度相对低一些?

楼主(2012-10-25):
02S,我现在可以翻,和倒飞悬停。椭圆周航线虽然不标准但是可以完成,现在主要是想多练习航线,

目前就是飞行时压力较大,主要是因为在航线开始我以低舵量低速,到了一头进入回头圆周的时候,速度加速很快,圆周过程一下就让飞机变得很快。感觉像是圆周离心力的作用给飞机加速了。

如何能让飞机以相对慢的速度完成圆周动作尼,我看很多视频里飞机在圆周中确实速度都很快。

是降低油门曲线加大螺距,让飞机处于低转速航线?还是减少接收机斜盘舵机行程减少舵量?还是手法上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请各位前辈指导

网友A:
调自己的手

网友B:
减少马达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自己的手

是,技术原因肯定是的,我是说除了技术上操作以外, 飞机的调教可能也会影响到速度那些, 就是不那么暴,加速不那么硬,飘一点.

另外我看450那些大机, 翻的动作好慢阿,慢慢的翻过来,很多时候机身45%的时候也慢慢的,不掉高...真是爽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减少马达齿试试

就是降低转速哇,哪这个和降低油门曲线有什么差异尼,不太懂

网友C:
转速每分钟十万转速度也能很慢,哥们儿..直升机啊......你努力让飞机不倾斜水平移动去飞航线,一定很慢.但不看对么.但是转速慢了又能有多大作用呢?反而圆周会被扯的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降低转速哇,哪这个和降低油门曲线有什么差异尼,不太懂

降低油门,降低了转速,保持螺距不变。
我怎么觉得这么解释有点误导呢。

网友:
我也刚来,一天到晚的潜水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转速每分钟十万转速度也能很慢,哥们儿..直升机啊......你努力让飞机不倾斜水平移动去飞航线,一定很慢.但不看 ...

小舵量,航线可以很慢,但是一进入转弯,打方向和副翼,圆周过程我就快了.......就跟离心力作用一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小舵量,航线可以很慢,但是一进入转弯,打方向和副翼,圆周过程我就快了.......就跟离心力作用一样

那就再打打升降舵把飞机往后扯吧.航线的舵其实也是非常复杂的.

网友:
做圆周运动千万别去想螺距和转速,因为这俩个东西都不在圆周运动里实现调节速度.相反螺距和转速的恒定才能实现圆周航线.椭圆航线急弯时可以适量往后打打升降,降点速度,不然急弯过后速度肯定就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再打打升降舵把飞机往后扯吧.航线的舵其实也是非常复杂的.

确实,我估计也是我手法不熟练造成的, 提问不过想看是不是降低转速是不是可以降低飞机动作速度,来偷巧.......嘿嘿

网友:
多练自旋停。

网友A:
航线的速度快慢和机子的调教没有半点关系,只和操作有关.另外你说的大机慢,那大部分是视觉误差导致,同样速度的情况下人眼所感受到的就是越小的速度越快,而飞机越小惯性也越小,要改变姿态也更容易,所以一般人都会觉得小飞机很贼.直机历来飞快速航线都比慢速航线容易,就是因为高速情况下有个惯性力,而慢速时需要靠技法去操控.想要飞好航线还得靠多多练习,如果想从飞机本身取巧,只有上更大的飞机.

网友:
快慢都在手上,转弯前先减速。

网友:
除了技术,跟机机大小很大关系,楼主不用想02S可以慢慢飞了,小心憋坏了身子,呵呵...

网友:
真的只能靠自己的手。。。。。觉得自己控制不了的时候记得向后面带一点升降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航线的速度快慢和机子的调教没有半点关系,只和操作有关.另外你说的大机慢,那大部分是视觉误差导致,同样速度 ...

谢谢,受教了

网友D:
就是这么简单

网友E:
这个是手上的功夫啊,我想让它快就快,想让它慢就慢
还是基于只要保持飞机水平,就跑不快,倾斜得越多,跑得越快。
如果非要在设置上来点什么,你把大小舵量控制到很小就OK了,这样它不会跑很快了。

网友F:
手法问题,仔细观看模拟器教程会发现圆周航线转弯的同时都要不停往后打点舵的。

网友G:
大哥,难道还没有明白直升机飞行原理?速度快慢在于你的控制,和飞机调教毛关系的都没有。

网友H:
我是来学习的,我也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D:
慢慢适应。

网友I:
慢是一种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