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W30A蓝色膜的电调能上4S电池不?

楼主(2012-10-25):
想问问各位大侠,ZTW30A蓝色膜的电调能上4S电池不?我试过,插上4S电,电调没有问题,可以带动无刷电机,但是长期使用会不会烧电调啊!感觉几分钟下来,电调是温热的!蓝皮30A,ZTW电调上面写着只能用2—3S的LIPO电池!请教各位大大!

网友:
大胆的用吧

网友:
楼上真幽默啊~大胆的用~烧了就好玩了

网友:
不用不知道,用了报废了再来,沙发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
不要用。不过如果你一定要用烧了的话,或者没烧都把后续的结果跟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电压越高 电流越小,只要电压在承受范围,大胆使用

网友:
别用,会烧电调

网友:
怎么没有人  有比较官方一点的回答啊!  站出来说说哦

网友A(2012-12-06):
用4s正常飞行的路过,5s也行,6s电池没充满也行。充满了就烧了,这都是我实验过的数据,代价是烧毁一个20a蓝皮电调

网友:
标定是最大3S的电调,电压耐受到4S一般是没有问题的,但由于这个电调是线性EBC,当输入端电压过高(4S或以上),同时输出电流较大的时候,线性稳压的EBC会发热严重了,就,过热责表现为输出端保护,丧失输出电压,想想看就很可怕了,接收机首先没电了,舵机都保持在最后的失电位置;
一般来说,4S下,电调的EBC只是负载个接收机是没有问题的,至于可以再负载几个舵机?——就要视全部舵机平均动作电流,电调的线性EBC散热条件决定了。
打个比方,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此电调只是负载接收机,可以长时间工作,负荷3个9克舵机,当舵机动作频度较低时(舒缓的操控),5分钟后,电调EBC过热保护,当舵机动作频度较高时(剧烈的操控),2分钟后电调EBC过热保护;相同的条件,当换用三只40克标准舵机时,因为大舵机静态电流和动作电流都很大,只用30秒,电调EBC就出现了过热保护。
当然,这些结果都要试验具体决定,OK,明白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