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答:XA的1212-P飞控,使用A.K.E 20A电调应该设置成 ...
求解答:XA的1212-P飞控,使用A.K.E 20A电调应该设置成高速电调还是普通电调?

楼主(2012-10-25):
我使用的是1212-P飞控,V2姿态传感器,A.K.E的20A电调,这个电调说是频率是500Hz的,跟XA的UltraPWM电调一样的频率,但是XA的电调设置的脉宽是200us到1200us,那么在XA的调参软件里,电调选项应该设置成高速电调还是普通电调?

楼主:
我做过实验:先设置成高速电调设置,脉宽是200us到1200us,无法起飞,只有2个电机转。我觉得是脉宽问题,于是设置成高速电调,脉宽:1100us到1900us,可以起飞,但是会朝右前方飞,必须一直通过遥控器来调整才能保持水平,后来我直接设置成普通电调,(默认脉宽:1100us到1900us),发现可以平稳的起飞,有一点的漂移(我只装了P飞控和V2,没装GPS那些)。当初就是看到AKE的电调是高速的500HZ才买的,我的问题是,飞控设置成普通电调,默认频率会低于500HZ吗,那岂不是那500HZ的频率没用了?

网友A:
不懂,帮忙顶

网友B:
楼主 我用的飞控和你一样的,设置成普通电调。可以平稳的起飞,有一点的漂移。而且油门有点不稳,加油时有点斗动,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C(2012-11-25):
V2会漂移,XA自己也知道,而且会伴随通电时间的增加,漂移越来越严重,楼主有兴趣可以看看我曾经发过的贴,强烈建议楼主挂墙耐心等待吧,看看在飞控腐朽之前会不会有新固件推出来。
还有一个选择,用来对云台增稳,,,这效果还真不错。

网友D:
主要原因是XA电调的启动脉宽和普通商品电调不一样,所以才会不兼容。
所以非XA电调都只能使用“普通电调”这一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