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个电子元件叫什么名字 非常感谢

楼主(2012-10-25):
    我有个 15V的交流变压器  我想控制他的V数 比如有个旋转钮 可以调5-15  用什么东西啊 淘宝上有卖的吗  非常感谢

网友A:
自己弄个LM317很简单的说

网友B:
控制交流电压?

网友:
控制交流的没有呢,弄成直流之后就方便啦,这样的玩意很多,买个可调输出的DC-DC模块就可以,比如2576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弄个LM317很简单的说

我看淘宝上有套件  怎么是 交流量输入 直流出 我想要交流输出的也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制交流电压?

是的可以吗  我不大懂电

网友:
有变压器的话,就用双向可控硅控制220V那端,也就是初级端,0-15V问题不大,就是波形差点,如果再整流、滤波变成直流则更好点。

网友:
一般交流用自自耦调压器调,用电子式可以但效果很差最简单就是接个风扇调速调输入电压

网友:
需要的电流,功率,是否正玄波

网友:
个人觉得直接买个可调的自耦变压器更省事。。。

网友:
电扇上是调速器,熨斗上是调温器,台灯上是调光器,看你想要哪种

网友:
晕死,这不是一个元件就能办到的。还是买个成品电源吧,别折腾了

网友:
先弄清楚  到底是要交流电  还是要直流     把你的用途说明白    楼上楼下的高手才好露两手

网友:
貌视楼主想要输出5--15v交流电,能办到,但比较复杂。需要一只双向可控硅,且输出的波型也不好。即输出不是正旋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