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接收机的一个通道控制3个无刷电机,用Y线连接3个无刷 ...
用接收机的一个通道控制3个无刷电机,用Y线连接3个无刷电调吗

楼主(2012-10-25):
用接收机的一个通道控制3个无刷
电机
,用Y线连接3个无刷电调吗?

网友A:
串联得把其中两个电调的电源线的正极线或正负级的线都割掉,否则总共输出的电压会达15伏,你的接收机可以完蛋了。

网友B:
楼上分析很正确

网友C:
多潜水,多潜水

网友D:
继续潜水!

楼主:
没一个说对的,接收机输出的是数字信号(脉冲的宽窄),用数字信号来控制电调,电调接电机,电调接的是另外的动力电源。我的问题是接3个电调是否接收机可行???

网友A:
看来楼主还没明白,楼主的想法是可以的,三个电调可以同时用一个接收机控制,但接收机是需要电调或UBEC供电的,楼上的几位都是在提醒你,接收机的工作电压是6V左右,所以你要把其中两个电调连接接收机的电源线割掉,否则串联后5*3=15V,这电压足以烧坏你的接收机。

网友E:
Y线应该是并联的吧,不过还是应该剪断另外两个电调的正极线。

楼主:
不对,Y线是并联,Y线的一端接接收机,另外3个端分别接3个电调的数据输入端。电调的电源另外接,根本不存在电压问题。唯一问题是接收机的输出信号能否支持3个电调。

网友F:
无语,基本靠谱。

网友G:
没有一个说的对,楼主的问题就是一个电调信号控制三个电调的问题,跟串联并联有什么关系。一根地线,一根信号线的事

网友H:
学习了,好答 案

网友I(2013-04-01):
听听专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