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坏了,请教大侠

楼主(2012-10-25):
家里的一台数控车床(我玩的是6132的工业机),前两天车螺纹牙距变小了,查了半天才发现编码器线数从1024变成了830了,系统可以检测编码器线数的。是什么原因?哪里坏了?请各位大侠指点!编码器是是无锡瑞普的1024线。不要叫我买新的额!想学习原理

网友A:
估计你要换了

网友:
光学老化要么换光源要么整个换

网友B:
先拆下 洗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拆下 洗洗

,,,,,,,,,先清理看看吧,,,,,,,,,,,,,,

楼主:
楼上什么意思啊!怎么操作?

网友:
编码器不贵   140元   估计是玻璃码盘有灰之类的

楼主:
谢谢楼上,今天按照各位大侠的方法试试!再来汇报!

楼主:
楼上都是高手啊!,今天用棉棒蘸酒精把码盘擦一擦,装起来试一下,检测到的是1015线,虽然不是1024,但说明的确的码盘上有灰呀!明天再擦擦看!

网友:
小心点吧大哥。。。这东西娇贵这呢。。再擦几遍小心废了

网友:
这样的啊!

网友B:
先用口水 再用清水。不要用酒精

楼主:
按照楼上大侠的法子,棉棒在酒精小心的擦了十分钟吧!码盘只有几十丝厚度,的确要小心。装上机床,开机诊断一下,哈哈:1024     好了! 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楼上大侠的法子,棉棒在酒精小心的擦了十分钟吧!码盘只有几十丝厚度,的确要小心。装上机床,开机诊断 ...

楼主是什么系统啊,能检测线数的

网友:
恭喜楼主。省钱了。

楼主:
我玩的都是工业机,第二职业是数控维修、改造。我说的系统是GSK928TC的。没事就到咱坛中潜潜水,偷偷艺!哈哈!象伺服电机换轴承、编码器调零、系统、驱动器的一般维修,以前都发厂家搞。利润都没了。现在都自己搞就不一样了。实际经验和综合坛中认识得出一条:胆要大、心要细。关键还是一个字:拆!

网友:
呵呵。同行啊。。不过我车床搞的少。。一般都是搞加工中心。。正职是龙门五轴加工中心操作。。副职是数控维修。。呵呵。。

楼主:
要好好跟你学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用口水 再用清水。不要用酒精

还是东哥厉害啊,,,,,,,,,,,,,,,,玩的东西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