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悬停过程中,突然上窜一定高度,这是何故?

楼主(2012-10-25):
450悬停过程中,油门不变,突然上窜一定高度,这是何故?
机器配置:
align trex 450 sport V2 改 DFC 3GX

网友A:
抖舵吧?俺不懂大机,小鸡这样一般都是抖舵

网友B:
是气流吧!

网友C:
转速增加了?

网友D:
楼上讲得不错~气流问题吧

网友E:
逆风悬停很容易这样,因为你隔得远感觉不出来气流

网友F:
看楼主都中将了,应该不是气流的问题把,楼主你增加转速试试如果不上下窜了那就是气流吹的 如果还是解决不了的话那就看看你的舵机是不是有问题了

网友F:
另外楼主飞场附近是否有WIFI或者其他什么干扰源?

楼主:
和气流影响的感觉不一样,在家飞也是这样

网友G:
难道被兔子传染了?

网友H:
很深澳的问题!

网友I:
控电位器磨损可能是原因之一

网友J:
可能是升降舵抖了。

网友K:
不懂帮顶一下

网友L:
就是舵机抖舵了 还气流问题 想象力真丰富

网友M:
电机转速有变换吗?

网友N:
可能是某个舵机抖舵, 但3轴检测到了机身偏移, 控制其它舵机运动抵消了偏转, 所以最终效果看起来是向上窜.

网友O:
螺距舵机 抖了……瞬间使螺距发生变化……

网友P:
电池老化了

网友Q:
肯定是风。

网友R:
我出现过这样的问题,是因为电机的轴承坏了。。轴承有时候碍事有时候不碍事。。就出现了机机窜。。

网友S:
某个舵机出问题的可能性较大,通常是齿轮扫了。
兔子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