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12-10-25):
请教各位老大,有没有能修理高频电刀的?

网友A:
不知道,来看看

网友B:
查下高频发生器,保护电路,压电震片,其中最易坏就是压电震片,就是换能器

楼主:
回楼上的,就是医用的高频电刀,可以电凝,电切机器除了没有输出其他都正常很头痛啊。